[求助] 请高手指点,Calibre PEX-成功 但ADE后仿不成功报错如下

楼主(2016-06-30):
请高手指点,Calibre PEX-成功 但ADE后仿不成功报错如下

期待你们打答复,请问怎么解决,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希望不要沉下去 呵呵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没法帮你。
说一下你的calibre pex输出是什么:spectre netlist? calibre view?
ADE如何做后防的?哪里报的错?

spectre netlist的话,直接替换ADE生成的input.scs中相关subckt定义即可
calibre view的话,要用config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calibre view来抽后仿电路,我在config做后仿真~这个问题是我在schematic用parameter定义了MOS管尺寸~~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可能你提后仿网表的时候器件短路了吧~
看上方terminals connect togeth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器件没有短路,我这个问题是由于我在一些逻辑电路(比如反向器)用parameter定义了mos管的参数(w/l/m)
,所以在提取后防电路时出现这个error,请问你有遇到过这个原因吗?——另外我用滴是tsmc工艺库!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

网友(2020-12-17):
model 设置不对。范标文件也错了。

网友(2021-05-1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器件没有短路,我这个问题是由于我在一些逻辑电路(比如反向器)用parameter定义了mos ...

请问PEX所提取的calibrevie器件短路的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可以查一查netlist  在ADE里 simulation -> Netlist -> Recreate/Disp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