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output_delay

楼主(2016-06-30):
问各位大神一个pt静态时序分析问题    我在sdc文件中,设置spi总线如下 set_output_delay -max 13 -clock clk_spi以及set_out_delay -min -3 -clock clk_spi两条,但是pt报出的timing report却在data required time中加了延时-13和+3,正常来讲不应该是在data arrival time 中加延时 +13 以及 -3 吗?什么情况会导致延时加到data required time中去?

网友:
slack = data required time - data arrival time, 在data required time里面-13相比在data arrival time里面+13,最后的slack结果都是一样的嘛。

对于output delay,PT计算时会在data required time里减;对于input delay,PT计算时会在data arrival time里加。计算时所站的角度不一样而已,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这是pt默认情况,跟RTL设计没有关系。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