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抽powerline

楼主(2016-06-30):
谁有抽powerline的skill脚本啊?目的是要将layout里面所有power/ground连到的metal分别trace出来用不同的layer标识(可以自己设定,比如说用240:0标识VDDD),生成一个gds,可以stream in成为layout,便于分析power跑向及metal宽度。

网友:
写两个pick就OK了。

楼主(2016-08-10):
回复 网友A:

我也知道要写脚本,问题是谁是否可以分享出来...

网友:
好像可以通过highlight提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可以,只是layout太大,trace起来比较慢。

网友:
为什么不用calibre做,速度快。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做?是用脚本吗?麻烦大神分享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参考下面的帖子: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609245&extra=&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