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 DC-CD仿真,转换效率问题

楼主(2016-06-30):
对一个buck DC-DC进行仿真,请问如何仿真转换效率,直接观察激励源的电流是如下波形,是要计算这个电流的平均值吗 Image

网友:
理想电压源后面串个1ohm/2uF的RC滤波,然后电压源电流

网友:
功率等于U*I,供电U一直是恒定的,当然算平均电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RC要10hm/2uF呢,我刚才测试了其他的RC组合,结果有点差别,但是相差不大,具体的转折频率和开关频率有没有什么讲究?还有,这是不是工程测法呀?我记得以前师兄都是用Cadence中的计算器来测试的。

网友A:
只是加一个RC滤波,自己调节R/C值使IR drop不要太大(几个mV之内)。这个方法就不需要计算器了,比较直观。实际测试时电流表给你的读数也是一个均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才仿了一下,把IR drop减小了就能说通了。明白你的意思了,Thank you!

网友(2023-11-29):
引用 网友A:
只是加一个RC滤波,自己调节R/C值使IR drop不要太大(几个mV之内)。这个方法就不需要计算器了,比较直观。 ...

用计算器avg电流乘以电压,为什么算出来的效率>1,显然不合理,那是什么原因呢?请教大家

网友B(2025-02-18):
我的平均输入电流和电感的平均电流差别不大,导致效率非常的低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2025-11-04):
引用 网友B:
我的平均输入电流和电感的平均电流差别不大,导致效率非常的低这是什么原因呀 ...

你好 有找到问题吗 我的也是 效率只有7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