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运放和一个比较器的sigma_delta调制器怎么实现14位以上的精度?

楼主(2016-06-30):
只有一个运放和一个比较器的sigma_delta调制器怎么实现14位以上的精度?而且运放采用Chopper结构,求高手解答。

楼主:
电路如图所示,后面的比较器没有画出来,有高手能看一下这电路如何实现14位以上精度的吗?谢谢啦!

网友:
一个运放只能做一阶的系统吧,整形效果不好,很难把SNDR做上去,除非osr做的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能像运放共享那样实现两阶或更高阶呢?

楼主:
急啊,求助啊

网友:
SDM 里面第一级和第二级的OP应该没办法共享啊。记得有论文提到不用OP实现的SDM 积分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应该说出了OSR很大,没有办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第一级和第二级OP是可以共享的,但是我的电路不是OP共享,可不可能是增量式SDM,然后把转换时间设置的很长?

网友(2017-12-06):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