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做svs时,与非门A/B输入端互换,报错

楼主(2016-06-30):
calibre做svs时,二输入与非门,A/B输入端互换,会报连接错误,如何修改,可以忽略这种报错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看一下option里面有没有识别gate那一项

网友:
好像有设定要打开

楼主:
在已经选上recognize all gates的,但是结果没有区别,我想可能是rull  的问题,我用的是lvs的rull,请问你有svs rull的模板吗,可否发一份,万分感谢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开关还是打开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