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周期性的脉冲信号如何实现只增加有效脉冲宽度(高电平)?

楼主(2016-06-30):
如题,周期性的脉冲信号如何实现只增加有效脉冲宽度(高电平宽度),而无效脉冲宽度(低电平宽度)还是维持以前的值,新生成的是有效脉冲拓宽了得周期脉冲信号。我想了一下午,还是不知道怎么解决,请大家帮忙看看,万分感激!

网友:
换个思路考虑,某个时钟clk可以分频得到信号A,其高低电平比为b:a;那么这个clk一定能得到信号B,使得其高低电平比为3b:a。直接通过信号A得到信号B应该是无解的。

楼主:
谢谢您的帮助和建议。直接通过clk那样得到我已经实现了,关键是我想了很久,还是不明白怎么由上面的脉冲信号直接扩宽得到下面的脉冲信号。

网友:
自我束缚。。。

网友:
利用第一个信号,产生一个逻辑时钟信号,然后输入到PLL。然后PLL输出第二个信号对应的频率的N倍时钟。N为多少,取决于3b:a的比值是多少,只要能够计数产生这个比值3b:a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