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端如何与FPGA板子进行数据交互

楼主(2016-06-30):
1.使用的是XILINX VC707套件,原本的需要处理的数据是预先生成.coe文件,直接IP核调用的,这种方式占用的Block RAM资源过多2.计划将原本的数据进行分段处理,假设有20ms的数据,先输入2ms,将处理结果存储下来,然后再输入下个2ms继续处理,以此往下,进行20次,完成全部数据处理
3.如何将需要处理的大批量数据预存入FPGA中
4.个人想法:a.计算机产生20ms数据,通过板子上带的USB UART,通过COM口将数据传到板子上,接收的数据用双端口RAM缓存,再进行后续                      处理。此种方案中不知道如何进行PC机与FPGA的交互,具体如何操作完全不知道。
                 b.将需要处理的全部20ms数据存进套件中带的DDR3中,然后再分批取出进行处理。此种方案中,电脑中MATLAB产生的数据要如                        何传入DDR 中呢?以何种类型传输?
还麻烦各位路过的大神给点意见,跪谢!!!!

网友:
板上有网口吗?UART太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求解惑呀!有网口。我用的是XILINX VC707套件,里面带的FPGA板子是Virtex-7 XC7VX485T-2FFG1761C。求和电脑的具体交互操作,大神有联系方式么?能不能私下沟通你呢?

网友:
如果有PCIE可以用PCIE接口。
跟PC传输数据,基本都要写driv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板上有PCIE口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大神,你这个板有以太网口又有PCIE还有UART,你应该有很多办法搞定的啊,看看说明书吧。既然买的套件,这些接口的程序应该都提供了,实在不行UART写一个也不难,如果数据量不大,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用UART,优先还是以太网口吧。

网友:
不知道你的数据量有多大,大的话只有通过网口 或者pcie来传输 ,如果小的话,串口足够,另外可以预先将要处理的数据放到板子上的flash中(可以和配置文件共享flash),上电加载完毕后,读出存的数据处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