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为什么震荡?

楼主(2016-07-01):
这个LDO本来是正常的,本来5V的电源来了一下10V的电压(时间长度不知道,MOS管是5V的,耐压5.5V),就开始震荡了,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的device最大多只能承受电压7V左右,再往上就会雪崩击穿和热击穿,热击穿不可恢复。   所以不要把运气当作常态。

网友:
不会击穿吗?5v的管子,无论如何也耐不到10V吧??

网友:
你确信没有被打环?

楼主:
你确信没有被打环?
引用 网友B:

不确信,怎么确定这个问题啊~

网友:
5V下能否正常输出?

楼主:
5V下能否正常输出?
引用 网友B:

有的芯片,把供电升高到10V,震荡,再恢复到5V供电,可以正常输出;偶尔有个别芯片,供电升高后再恢复,也不能正常输出了,输出0.xV电压~

网友:
为什么承受10V的脉冲呢,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
这个坏的点太多了,很多地方都有可能啊。

网友:
估计是坏了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5V的device最大多只能承受电压7V左右,再往上就会雪崩击穿和热击穿,热击穿不可 ...
引用 网友B:

7V是怎么得到的啊~

网友:
工艺决定的。
通常是WELL对SUB的反向击穿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常是well对sub的反向击穿电压,由工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