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transitition

楼主(2016-07-01):
刚开始看Primetime有很多问题想问一问大家
我在做一个7级DFF,主要目的是想看看他们的setup和hold,因为每一级transition的时间,想看看到了后面是否会出现IR drop之类的问题。
简单的电路图

问题大致有下面几个
第一,对于lib里,每个cell的port会有自己的表格,从而查出在不同电容的时候他对应的rise/fall transitiont时间。那我在实际设计的时候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那就是violation?其实我不太理解这个表格的意思。
第二,一开始设置一个最前端的clk,发现从第二级开始,每一级的CK输入都要设置一遍generated clk,结果如下

Clock          Period   Waveform            Attrs     Sources
-------------------------------------------------------------------------------
CLK             20.00   {0 10}              p         {CLK}
CLK2            40.00   {0 20}              p, G      {dff_basic1/Q}
CLK3            80.00   {0 40}              p, G      {dff_basic2/Q}
CLK4           160.00   {0 80}              p, G      {dff_basic3/Q}
CLK5           320.00   {0 160}             p, G      {dff_basic4/Q}
CLK6           640.00   {0 320}             p, G      {dff_basic5/Q}
CLK7          1280.00   {0 640}             p, G      {dff_basic6/Q}

Generated     Master          Generated       Master          Waveform
Clock         Source          Source          Clock           Modification
-------------------------------------------------------------------------------
CLK2          CLK             dff_basic1/Q    CLK             div(2)
CLK3          dff_basic1/Q    dff_basic2/Q    CLK2            div(2)
CLK4          dff_basic2/Q    dff_basic3/Q    CLK3            div(2)
CLK5          dff_basic3/Q    dff_basic4/Q    CLK4            div(2)
CLK6          dff_basic4/Q    dff_basic5/Q    CLK5            div(2)
CLK7          dff_basic5/Q    dff_basic6/Q    CLK6            div(2)

由于我最终的目的是想把每一级的clk transition time给遗传到下一级,看看最后他的transition time是否过大,但我在看每一级的setup和hold的时候永远都是每一级都是一样的,是不是我的generated clock产生的有问题?

第三,我用set_clock_transition这个命令去给clk加transition time,但不论我加不加所有的setup 和 hold都不会变化,是不是有其他的设置我没有开?

由于是第一次用,对于这些电路的概念很多也是临时补起来,难免有疏漏。如果有低级的错误还请指正啊!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我最一开始只create了一个clk,然后发现由于前一级的输出是下一级CLK的输入,报出来的结果是CLK的口除了第一级都没有加上clk,而且再报路径的时候只到第一级就结束了,不会用后面几级的任何信息。
我就用create generated clock把剩下6级的CLK输入都相当于有一个generated clock。希望能看到每一级CLK的transition的信息,
生成的报告分了7个CLK,这个报告里intr这一项每一级都会叠加,但transition时间每一级都是一样的,是不是设置出了错呢?

网友:
transition time 肯定可以满足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