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匹配方式研究

楼主(2016-07-01):
如图, 为需要匹配的区间
首先想了解 确定容性负载是 串联电容还是并联电容还是其他更加复杂 的模型
其次是应该怎么合理的匹配

网友:
不清楚到底在问什么
你要什么指标,根据那个来啊

网友:
低噪放还是功放?一个是输入,一个是输出?

网友:
由 smith chart看...m1、m2都在容抗区,圆的中心横切线=纯阻特性阻抗(R)、上半圆是感抗(+Jw)、下半圆是容抗(-Jw)、切线左尽处是短路(0_short)、切线右尽处是开路(Open)!
m1、m2在此时是容抗区但是...往后的趋势却是朝感抗区!!

楼主:
只分析容抗区间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把问题说明白一些,你这s11测得是放大器输入端?需要设计输入匹配电路?共轭匹配到源阻抗还是直接匹配到特性阻抗?

网友(2017-03-25):
???,具体需要调什么,什么电路方式

网友:
这个问题是有点不大具体,容性负载一般是并联电容,但是要具体来看匹配的用途是什么
合理匹配怎么好这个问题太泛,和具体指标有关系,看你关注什么指标,如果考虑带宽的需要考虑Q值线,考虑PA电流的匹配又不一样

网友:
你说的区间是双频匹配的意思吗?

网友:
也没看太懂,具体的问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