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用串口调试助手读出板子的输出结果

楼主(2016-07-01):
RT,没用过FPGA和PC的通信,有没有点方法??
现在我用一个外部的信号发生器做激励,一直观察输出的8bit数据,(数据输出一直在变化,我要记录每次变化的值)。

求问应该怎么做??

串口的话不是每次只能发送1bit吗??是不是还得在代码里加FIFO?

网友:
楼主做个仿真不就行了,moelsim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的不是仿真,是要处理数据。

网友:
数据量不大的话可以在FPGA内部开一个RAM,输出数据有变化就存进去,然后再通过串口发出来。

网友:
串口一次发几个数据,这个FPGA内部也可以实现的。做一个UART的底层驱动,上面再包一层,数据是每变化一下就发送还是积累几个一起发,都是可以代码实现的。

网友:
串口的话是有协议的,用UART 通信,数据率不高的时候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据不是特别多时,用逻辑分析仪,chipscope/signaltap,或者淘宝上的usb逻辑分析仪来采集数据。8位并行数据一起抓,不需要串行,方便。
一定要用串口时,由于串口速度慢,需要FPGA内部做个大FIFO,在通过uart rs232协议转发给PC。
如果你熟悉单片机的话,也可以FPGA先把数据并行给单片机,单片机给数据发给PC。

网友:
可以用内嵌的MCU吧,不过速度不能太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