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中如何自动隐藏点击快捷键出现的窗口

楼主(2016-07-01):
大家好,请教一个小问题。我在进行layout操作时,点击快捷键总会附带弹出一个窗口,大部分时候这个窗口妨碍了我正常版图的操作,我只有先点“hide”(或者F3)把这个窗口隐藏然后再继续版图操作。
有没有什么设置可以不自动唤醒这个窗口的?我用的是IC616版本,谢谢大家!

网友:
记得5141中是在CIW的option里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人啊,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找到了,确实在CIW的Options下面,截个图

Options ---> User Perferences 界面里的Command Controls下面的“Options Displayed When Commands Start”
将前面的对勾取消,就可以了。
如果需要弹出窗口,就把这项勾上!

谢谢谢谢,帮了大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高人,知道只是因为一年多前有过同样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