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放的输入匹配

楼主(2016-07-01):
请教一个输入匹配的问题,输入做匹配,反射系数很小,S11很小,这样得到的是更多的输入功率;但是功放输入如果接的是栅极输入,我要的更多的是电压幅度信号,这个会矛盾吗?或许会说功率等效于电压,但是我在仿真的时候碰到附件的问题,port给的输入信号要高很多才会得到明显的输入,而如果不做输入匹配,单纯的是经过电容有效的耦合,就会得到左下波形,所以我得到的理解是,port的仿真怎么不受给的偏置的影响,这是为什么?求解,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知道原因了,被自己打败了

网友(2016-12-18):
请问为什么PA输入要做匹配呢?按照您的解释,输入端如果不做匹配的话,栅极电压大,那么MOS管输出电流就大;如果匹配,栅极电压不一定是最大的,此时输出功率及效率不一定是最好的。这怎么解释的呢?

网友:
对于一个确定的PA级(输入阻抗确定),"输入端电压最大" 完全等价于 "输入功率最大"。。。。。。
基本概念你回去再想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想问的应该是,如果管子尺寸固定(输入阻抗固定),并且源端Pavs也固定!!为了使管子栅级得到最大电压摆幅,为啥非得做共扼匹配?是否在共扼匹配时同时获得了最大功率和最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