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ISE生成的ipcore调用ngc还是v还是xco?

楼主(2016-07-01):
请教ISE生成的ipcore调用ngc还是v还是xco? 有什么区别呢? 谢谢

网友:
调用XCO就是正常的显示那个小灯泡,调用ngc功能也能实现,就是看不到小灯泡,显示的也是一个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直接调用.v文件呢? 这三者没有区别么,please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什么区别吧,调用XCO就是改的时候方便一些,直接能打开IP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