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vco收敛性问题

楼主(2016-07-01):
环形vco仿真瞬态不起振,看到论坛里面的人说在tran里面的option里面有个skip dc选上yes可以,我试了下果然可以,但是后仿发现还是不行,不能起振,想问下论坛里面的大牛,这个skip dc是个什么原理,hspice里面有对应的设置吗?

网友:
上电速度慢一点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上电的?

网友:
不要skip dc
确认gain以及设计没问题  ,跑上电 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电速度慢一点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让电源电压用pwl线性升上去呢?能否给解释下这个和上电速度有什么关系呢?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正常上电的,在零时刻就将电源和地电位加上去,请问这个上电有关系吗?能否解释下,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skip dc是什么个原理,如果不选上的话确实是不能起振的,我用stb跑的环路增益在低频的时候有40db,在目标的振荡频率也有20多个db,不应该振不起来,您说的跑上电意思是电源电压缓慢升上去吗?还是什么其他的办法?和上电速度为什么有关系呢?还望多多指教,谢谢您

网友:
仿真毕竟是仿真,这个东西是亚稳态的,相当于加上一个刺激脱离亚稳态使起震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说一般测试都是能够起振的,我现在的情况是后仿怎么设置都不振,环形的VCO毕竟后仿频率会掉很多,所以想后仿和前仿对比下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
振荡器仿真一般都用vpwl上电吧 给振荡一个激励
vdc给电源一般都不会振- -

网友:
模拟电源上电的过程,也就是给一个阶跃电压,不要上来直接就给vdc

网友:
设置起振条件一般分几种:1、convergence aids;2、vpwl上电;3、LC osc设置算法traponly,ring osc设置gear2only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前仿给电源vpwl可以振,提参后仿还是没有起振,vpwl的上升时间我已经给的很长了,可还是没有用啊,anyway谢谢您

楼主:
回复 13# big谢谢您,我现在的情况是前仿电源给vpwl可以振,后仿不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drc,lvs都是过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解答的得很全面啊,我现在的状况是前仿振后仿不振,我是用的四级差分延时单元构成的环振,你说到的后两点(电源上电和算法)我应该设置是没有问题的,第一点应该就是设置初始电压帮助收敛了吧,后仿我用的assura提的参,也设置了版图中的环振上的一条线,可是好像还是没有用,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方法没有,anywan,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您,问题解决了,说下解决办法,1,后仿上电用vpwl,我设置的上电时间是10ns由0到1.8V,不知道时间是不是有些长2,利用convergence aids设置初始条件,由于是用的差分延时单元的环振,之前设置的时候是进入av_extracted,找的一条线,不振,今天又试了一下,选择的是差分延时单元一级的两个输入的mos管的栅极,不再是某条线,设置两个相反的初始条件(0和vdd),就振了,我想原因可能是我之前只设置了一个节点的初始条件,现在设置的是两个节点的初始条件。
       谢谢您的思路,thanks very much!

网友:
设置initial condition就可以咯,不用skip DC

楼主:
看到还有人在跟帖,谢谢啦,问题解决了,有同样的问题的朋友可以看14楼和18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