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3在write leveling步骤出错

楼主(2016-07-01):
fpga用的是xilinx的xc6vlx240t-ff1156,外挂4片16位DDR3(MT41J128M16HA-15E),组成64位。现在调试的时候一直在write leveling步骤出错,导致芯片无法初始化。硬件电路时别人做的,我不知道DDR3的管脚分配是不是有问题。求助下大家,给点建议,谢啦。这是UCF。DDR3跑在400M,参考时钟200M。不胜感激。

网友:
1. 是否要將DDR3 800降頻跑成DDR3 666/400 作測試, 確認是否跟Layout有關
2. 或者先測試單一個16bit的DDR3, 確認是否每個都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下DDR3有最低频率限制么?在生成MIG核时,频率最低是303MHz,这是它的最低频率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clock period

clock period
我以前调试DDR的时候也有这个疑问。
发个图片给你看看,其实是有最低频率的,特别是DDR3,使用了DLL,频率太低会lock不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文档叫什么名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一个普通的DDR3的datasheet。

网友(2016-08-05):
请教楼主,v6带ddr3有bank要求吗?
我也用的xilinx的xc6vlx240t-ff1156,挂了4片ddr3,现在编译不过去,原理图没有考虑bank问题,是不是有bank要求啊
多谢!

楼主(2016-09-23):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把DDR3部分的UCF拿到MIG IPcore的界面去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