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mpile和compile_ultra的区别

楼主(2016-07-01):
最近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dc综合时使用下面两种compile命令导出的netlist,FM验证都没有问题,
a)、compile  -boundary_optimization -gate_clock
b)、compile_ultra -retime -timing -no_autoungroup -gate_clock
但是使用下面compile命令导出的netlist,FM验证就会有问题,显示DFF不一致:
set_ultra_optimization true
compile  -boundary_optimization -gate_clock

据我理解,set_ultra_optimization只是提高优化级别而已,请教论坛里的大神们,
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谢谢!

网友:
compile 没有做优化  -ultra做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