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箝位问题

楼主(2016-07-01):
仿一个输出稳压电路:为什么运放两端电压差别很大,运放箝位不是应该输入端电位接近吗?求大神指点。

网友:
估计是DC工作点设置不正确,因为运放输入两端接近于0是输出电压在其正常DC点上不偏离太远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可能工作电位超出运放输出摆幅了,使得运放有些管子进入线性区,差分输入支路不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