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_edit和ic5141的版图gds能共用吗?

楼主(2016-07-01):
我用l_edit画的版图导出了gds数据,写了一个对应的layermap,导入到virtuoso layout里,结果数据很混乱看不懂,比如DIFF应该是drawing层,结果出现(DIFF PW_DSA)这样的,连tf里都没有的东西,好像layermap没起作用,怎么解决?

网友:
gds 是一种统一的格式没什么好说的 ,重点在你的map 文件。

网友:
应该是你的MAP文件有问题,你对照每一个layer比对一下,不要漏写和错写,还有L-edit只是一个简化版的版图编辑程序,有可能会导致导入到cadence里面出现部分错误

网友:
layer map 文件写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