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修改现成的设计?谢谢!

楼主(2016-07-01):
原设计已经有完整的电路图和PCB图,希望继承原设计的所有原件封装和设计规则,删除部分电路,重新布局布线,同时将0402元件改为0603 ,6层板改为4层板。
新手,第一次使用Allegro,恳请各位大师在流程、关键步骤上给与指导,原则性的或技术细节都行,任何提示对我都有帮助。
谢谢!!!

楼主:
布局布线肯定要重做,关键是只有布线文件,怎么导出来规则和库重用。

网友:
重新画呗

网友(2016-08-08):
既然有现成的PCB板 那芯片布局就可以沿用,六层改四层,布线肯定要重新做,但是布线规则可以沿用旧的标准。先对原理图进行修改,然后将需要修改的器件封装重新对应,然后导进去PCBLAYOUT ,因为封装从0402改为0603,所以一些阻容器件按照旧的方式摆放的话有可能违法安全间距。这个需要自行做些修正。

网友(2017-03-27):
原理图中原来的位号和网络名不能变,否则走线就飞了

网友:
6层走线变成4层要把需要删除的那层上面的东西全部删掉,否则那一层是不能删的。另外我不记得过孔要不要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