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仿真输出结果存在矩形情况

楼主(2016-07-01):
本人最近在做一个以模拟为主的数模混合仿真问题,仿真出来的结果中有一个信号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而是是矩形形式,但是同样输入信号同样连接方式的信号是正常输出结果,请问前辈们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贴图,描述都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模混合仿真结果

数模混合仿真结果

产生矩形信号的电路

产生矩形信号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仿真结束后CDS中显示的信息:
    Check completed with no errors.
Statistics in creating analog/digital partitioning info for the design:

Sys Err: 0
Sys Warn: 0

Usr Err: 0
Usr Warn: 0

Fatal Sys Err: 0
Fatal Usr Err: 0
Net net0993, in module ZONG-0090, lib fcy, view schematic cannot be classified as analog or digital.
Perhaps it is not connected to other circuitry that can be classified.
   Net net01668, in module ZONG-0090, lib fcy, view schematic cannot be classified as analog or digital.Perhaps it is not connected to other circuitry that can be classified.

其中,net0993和
net01668均为连接电阻的连线,不属于数模混合接口部分,应该属于模拟部分,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提示信息,这是不是导致仿真曲线出错的地方,希望您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进行以模拟为主的数模混合仿真时,利用Mixed only查看混合接口时发现好多与数字电路不相连的模拟部分也会高亮,修改数模混合接口电平时只需要修改数字电路接口部分就行是吗?因为我之前也修改了模拟电路部分显示的混合接口电平,仿真出来的曲线一点不对,希望您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