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dk的pcell的参数改不了

楼主(2016-07-02):
pdk的pcell调出来就有tap,上下左右都有,怎么设置可以取消tap,cdf改过,没用,怎么改?

网友A:
一般的pdk的device的文件夹下面会有一个pdk.dat的文件或者其他名字,是加密的但没密码的,里面是初始化rule约束等配置,改改看看

网友:
修改电路里的parameter

网友:
赚点信用,对着你们工艺的CDF里的定义修改 第二个参数

网友:
你直接按Q,显示出状态,下面有三个可展开的选项,应该是第二个,是对于衬底和其参数的设定,你把勾选的去掉就行

网友:
与5楼的想法一致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哥~!
一直想知道怎么打开着个文件进行编辑,求解。
大神求腿

网友(2021-08-13):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哥~!

vim打开

网友:
Q 一下 看看都有啥

网友(2022-01-19):
看下有没有用

网友(2022-11-14):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pdk的device的文件夹下面会有一个pdk.dat的文件或者其他名字,是加密的但没密码的,里面是初始化rule ...

请教一下,pdk.dat文件解密的命令是什么?试了好久都error,求赐教

网友(2024-04-18):
q一下看看device的参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