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输入管Vth太大怎么让他降一降

楼主(2016-07-02):
做了个五管运放,可是输入管对的vth太大,Vgs-Vth=70mV,快截止了,该怎样调节一下让他的差值大一些呢?之前调了一下长度L与偏置电压Vb,好像都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还有其他手段改善吗?还有就是电流镜像是不是要保证两管Vds相等啊 ?怎么做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降低阈值Vth的方法,有1、更换为low Vth的器件
2、消除input pair的body effect(需要工艺支持,NMOS bulk和source等电位)
3、尽可能的提高input器件的length(应该是减小DIBL效应,主要对advanced process效果明显)

另,input pair也可以工作在亚阈值区提高gm,从而提高OTA的带宽,Vgs-Vth范围保持在-150mV以内即可。

错误之处,烦请指正。

网友:
如果单纯地想降低输入对管Vth,只有降低尾电流源NMOS管的Vds了;你可以调大底部电流镜两个NMOS管的尺寸,把Vdsat降低试试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低阈值管,缺点是要增加mask,或者把管子放N阱里,也可以消除衬偏效应,不过面积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低阈值管能加高电压3V吗,180的库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的偏置没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扫描一个遍,vgs与vth相差都很小啊,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低阈值与VDSmax没必然联系吧,就看你的库里有没有。另外你还是好好分析分析电路和器件特性,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设计电路不能光靠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换了个低阈值的管子,也是vgs-vth不是很大

网友:
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Vgs-Vth调到什么值是合适的

网友:
通常是採用這兩種方式1.換管子
2.對管子的
Body(基板本體)進行偏壓,不接到VSS上,而是接到一個電壓上,可是在佈局上就要採用DNW層將Body獨立出來。

希望對樓主有幫助。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之前也考虑过让衬底接一个电位,但是感觉这个好像是很乱来的套路啊 ,总感觉不太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书上只是说vgs>vth管子导通工作,可是具体大多少还真没有明确规定呢,你知道吗?可以讲讲吗?谢谢

网友:
过驱余度不够别找vth的原因,你偏置没设好吧,你把左边的电流镜管调小或电流调大。还有一种叫衬底正偏技术,,可以减小vth,但都是文献上BB的,实际中见用的不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MOS管偏置的选择主要是电流效率(功耗)、速度、噪声三方面的折衷;
    现在流行的基于gm/Id、基于inversion coefficient的设计方法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
    差分对工作在亚阈区是常见的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F:

   衬底偏执没多少意义,我是一般不会这么做的。 INPUT-pair的source voltage 接近current bias的Vdssat时候。衬偏效应并没有引起多大的Vth变化。花那么大代价做这么小的事,不太值当。

网友(2019-05-30):
lvt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