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是否能用多个CPU跑同一个程序

楼主(2016-07-03):
最近在用sentaurus跑一个动态的仿真,但是速度很慢,跑一整个礼拜也不见结果,一直处在运算中(因为不收敛?????)所以想能不能用多个CPU来跑加快一下进度,求大神知道,如果可改,具体的操作又是如何 谢谢

网友:
應該有DP mode 可使用,但需license

网友(2016-08-28):
回复 楼主:

我也是,一个程序要跑几天也跑不完。九章童鞋有没有找到解决方法啊,现在电脑一般都是16个CPU,但是怎么才能让sentaurus都用上呢?

网友:
看UG
有个设置多线程 的命令

网友A(2017-01-13):
Sorry for English reply. Hope this helps!

Problem: sdevice only use 1 CPU.
Solution: 2 steps to fix the problem!
1. I use the ParDiSo (direct solver) because I know it can use all CPU. I have not tried SUPER or ILS solvers, so I do not know if they work the same way. To force sdevice to use ParDiSo, put these lines in Math{} section of your sdevice command file:
Math{
   Method = Blocked
   SubMethod = ParDiSo

}

2. Add these environment variables to your ./.bashrc (shell startup) script:
SDEVICE_NUMBER_OF_SOLVER_THREADS=maximum
export SDEVICE_NUMBER_OF_SOLVER_THREADS

SDEVICE_NUMBER_OF_THREADS=maximum
export SDEVICE_NUMBER_OF_THREADS

SNPS_NUMBER_OF_THREADS=maximum
export SNPS_NUMBER_OF_THREADS

You can use an integer value (1,2,3,...) instead of 'maximum' if you do not want all CPU assigned to sdevice. When I start swb from a terminal window, sde and snmesh still run on 1 CPU, but when sdevice starts, it uses all 8 CPU on my system.

网友:
And if anyone can tell me how to make sde or snmesh to use all CPU I would be very grateful.

网友B(2017-11-15):
可以并行计算,在math里面设置!需要parallel的license~

网友(2023-10-26):
引用 网友B:
可以并行计算,在math里面设置!需要parallel的license~

请教下如何设置并行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