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仿真stability summary怎么看

楼主(2016-07-03):
运放幅频相频仿真时,我用stb仿真,但是不知道其中stability summary显示的一系列数是指带什么意思,你知道stability summary的吗?麻烦讲一下,谢谢!

网友:
相位裕度43.9,所在频率79.77M;增益裕度24.946dB,所在频率444.93M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位裕度我知道45度~60度,那个增益裕度是不是大于10dB,越大越好?

网友:
大小需要看指标,PM有点小了,GM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把GBW点往靠近原点方向推一下

网友:
如果你的负载确定如你仿真给的那么大,其实PM 45C也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2023-05-30):
有没有人遇到stability summary数值和plot出来的图不一样的情况

网友(2023-10-13):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人遇到stability summary数值和plot出来的图不一样的情况

这种情况要以哪个为准呢,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