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益裕度越负越好?

楼主(2016-07-04):
增益裕度就是相位比开始时的相位减了180度后的增益。此时增益为负,那是否越负越好?
增益=A/1+AF
相位裕度好理解:变成正反馈。
那增益裕度呢:是不是,因为此时已过减了180,所以为正反馈,于是正反馈应越小越好,分母越小,正反馈越大,所以分母应该越大,所以AF不应该越负呢?

网友:
Avclose=A/(1+AF)
取模    =sqrt(A^2/(1+A^2*F^2))
            =sqrt(1/(F^2+1/A^2))
A越小分母越大 模越小

光考虑分母,分子还有个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