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设计求助

楼主(2016-07-04):
一般带隙基准要求在全工作温度范围内(-45~125)输出电压变化较小。能不能设计一种基准,使其在-45~85℃范围变化较小(变化范围小于5mV),而当温度大于85℃时,基准输出电压迅速变小(比如基准输出从85℃时的1.2V迅速降低到125℃时的600mV。
各位可以给出一些建议或者有相关资料推荐,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个温度监控或者温度保护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过这种方案,通过温度检测做个开关控制,在低于85摄氏度时,使正常bandgap输出,高于85摄氏度时对bandgap输出做减法。但是这样的话会有一个跳跃点,使得输出电压不连续。现在就想有一个结构可以使输出电压在全温度范围是连续的。
多谢你的回复。

网友:
可以用一个温度检测的电路,当温度高于85度时,电路输出选择基准电路1,当低于85度时,选择你的基准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我按这个思路试试看。这样就要求两个基准在85摄氏度时输出一致,就可以避免输出电压在85摄氏度时出现跳变。

网友:
这种应用会在哪里?就是好奇问问

网友:
利用温度补偿来在85度降低电压,类似于分段线性补偿

网友:
做一个正温度系数的电流源,在85度的时候打开并抽取基准的电流,在125度时达到600mV是个问题,精度可能比较差。

网友:
确实奇怪,你这个什么应用,高于85C就要逐步降低到0.6V.

楼主:
回复 网友C:

LED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能详细解释一下吗吗,我不是很清楚你说的方法如何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始下降后的精度要求不严格。我最初想的方法和你说的一致,只是在打开电流源的时候,如何避免输出电压出现跳变,我没想清楚。
就是当打开电流源时,初始电流是0,随着温度升高,让电流源电流迅速增大。
我再考虑一下细节如何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E:

   LED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