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频谱还知道怎么求,求功率谱就抓瞎了

楼主(2016-07-04):
求频谱还知道怎么求,求功率谱就抓瞎了

网友:
把h(t)通过FFT转换到频域,看一下形状,就知道功率谱如何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FFT的形状来求功率谱?这么意识流?

网友(2018-10-24):
功率谱不是用自相关函数的FFT吗

楼主:
PSD是自相关函数的Fourier Transform,但不是自相关函数的FFT。不论对连续时间函数求Fourier Transform,还是对离散时间函数求Fourier Transform,得到的结果都是关于f的连续函数。FFT是DFT的一种简便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