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mbist测试问题

楼主(2016-07-04):
请问使用tessent生成mbist测试电路后,如何查看算法对memory测试的故障覆盖率?

网友(2016-09-14):
同问,不过我自己认为Mbist是没有像atpg那样的覆盖率的,只要是算法提到fault的应该都能覆盖到,算法涉及不到的应该也测不到,不好说覆盖率是多少,只能说你的算法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2016-12-25):
正在用,看看结果怎么样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