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Hot Nwell的宽度要加大?

楼主(2016-07-04):
请教大家:    请教大家:    某fab的0.18 3.3/5V CMOS工艺的设计规则中规定:
1)最小Nwell 的宽度   0.86um。
2)最小 hot Nwell(没接最高电位VDD)的宽度   2.1um。
  这是什么原因?以前知道hot Nwell到旁边Nwell、N+ TO间距要放大,是为了防止潜在latch up风险。实在想不明白宽度也要加大?此处的hot Nwell不是用来做Nwell 电阻的,规则中另外有单独定义做电阻最小Nwell宽度的。

网友:
抱着学习的态度 我也想求个知道什么是hot NWELL

网友:
hot Nwell 应该就是这个井的电位不是固定的吧

楼主:
相对hot nwell的是cold Nwell,即接电源VDD的Nwell。
hot nwell即不接VDD的Nwell,因其可能接Pin或易受其他外界因素如脉冲、信号影响,可能出现负电位、或高于VDD的电压,容易导致寄生管导通、latch up等问题。

楼主:
请了解的大侠不吝指教啊

楼主(2016-08-03):
请了解的大侠不吝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