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锁定后vco控制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6-07-04):
时域仿真设计的PLL,观察VCO的控制电压,如图所示。粗看感觉还不错,可是如果放大了看,会发现vco控制电压还是一直在变化,变化的范围大约有0.xmV~1mV左右。请问各位:1. 这种现象正常吗?是不是正常情况下应该锁定后就不会变了,变成了一条具有周期性纹波(但是纹波非常小)的类似直线的样子?2. 我仿真的这种现象,会对输出频率造成哪些影响呢?是输出频率一直在变,还是相位噪声会高?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上传的图片不清晰,重新上传一下:

网友:
用conservative精度试试,估计只是仿真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应该不是仿真精度的关系吧,我的Accuracy Defaults这没有选,Options里面time step parameters的step和maxstep都设为了0.03ns,这个精度按理说应该足够了吧。(整个pll里面最高频率为3G)

网友:
感觉正常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有没有做过PLL呢?这种现象会影响VCO输出信号的中心频率还是它的的相位噪声?或者基本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正常现象,放大了看都会有ripple
自己算一下频率/周期变化有多大,电压*Kvco
仿真器误差,cp mismatch都会使得up/down pulse产生,如果不产生up/down怎么能正常工作呢
不过这些仿真中出现的比起实际中那些jitter带来的up/down都是小case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PLL锁定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不过如果你什么都设置定好的话,仿真应该能看到一个周期性的波动,虽然很小,但应该是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  1.您说的ripple应该是下图中所示的这种现象,把时间轴也拉开,可看到VCO控制电压上面有频率等于VCO输出频率的ripple,不过这个ripple的幅度只有约十几个uV,幅值很小,而且这种ripple应该是属于正常现象。
  2.我在2楼展示的图想说的意思是,它从40us到170us这样一个很长的时间区间内一直在乱七八糟的上升下降,这个浮动的范围有约1mV(如2楼图所示),这个变动应该不是ripple,因为它的变化很没有规律。而上面说的ripple在这么长的时间区间内应该可以看作是2楼图中那条在乱跳的线的粗细。也就是说,我想问的是,这条粗细为十几uV(ripple大小)的线,在1mV的范围内跳动,属于正常现象吗?会对输出频率造成哪些影响呢?
  3. 我的仿真步长设置的是pll里面频率最高的信号周期的十分之一,这个精度感觉应该足够了呀,会是仿真精度导致的误差吗?要不要把步长再减小试试呢?
  说的有点多,恳求您能百忙中抽出时间帮我解惑,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可能也误会了我说的意思,麻烦您看一下我在9楼回复的内容哈~

网友:
不是要看vco频率的ripple,要看ref clock 频率,也就是PFD频率
看charge pump的up/down

网友:
回复 楼主:

    Vcontrol变化会引起spur。另外,我有没有做过PLL不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C:

   vtune上面频率等于PFD输入频率的ripple的确会引起VCO输出频谱两侧出现参考杂散。不过如果vtune电压一直在某一小范围内变化呢,会不会引起VCO输出频谱的中心频率一直在变呢?我说的这个小变化不是ripple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VCO控制电压上出现规则的纹波是会引起参考杂散,但如果是像我这种毫无规律波动呢?

网友:
这是正常的,从图上看这些都是很低频的波动,滤波器滤不掉的。也可能和VCO的线性度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这句“和VCO线性度有关”倒是提醒了我...因为VCO各点处斜率其实是有区别的...   这种现象属于正常现象,就是说它不影响VCO输出频率的纯净度对吗?

网友(2017-06-30):
不知道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整个环路的设置在matlab建模中都没有问题,相位欲度是60,KVCO=60,输出频率是36M,如果抖动有1mV,精度太低了,肯定是有问题的。CP和PFD的范围都没有问题,DN和UP的sink和charge电流误差在一个cycle中平均都是100pA级别的,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你可以画一个眼图看一下它对jitter的影响。我感觉是仿真器问题。

网友(2017-11-10):
是小数分频吗 感觉像是小数分频的原因,相位变化比较大

网友(2018-03-02):
回复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8-12-05):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trans noise 开了?

网友:
如果噪声是真的话,直接转成VCO的输出频率/相位噪声。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还是仿真精度的问题,因为PLL锁在3G,周期是个除不尽的数字,在加上如果楼主是用APS仿真,等到PLL锁定,钟都震了好多个周期了,这样的数据,仿真器一定会丢掉一些的。如果想验证是不是精度的问题,可以有如下方法:关掉APS仿,或者将step设的再小一些,同时不要用默认精度,用高精度仿。只是做个实验而已。因为楼主锁定曲线看起来相位裕度什么的都没有问题,感觉电路很正常。

网友:
小于1mV来说,是正常的

网友(2019-10-25):
楼下分析

网友:
Vtune的波形,感觉BW设置的有关系

网友(2019-12-23):
请问楼主有新的想法了吗,问题有解决吗,到底是仿真器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我更改了仿真精度,稳定后,频率仍然有100KHZ的抖动,请教

网友:
请问楼主有新的想法了吗,问题有解决吗,到底是仿真器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我更改了仿真精度,稳定后,频率reng'ran

网友:
请问楼主有新的想法了吗,问题有解决吗,到底是仿真器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我更改了仿真精度,稳定后,频率仍然有100KHZ的抖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上传的图片不清晰,重新上传一下:

请问楼主如何让解决的 ,另外问下输出频率的变化相对于稳定的中心频率点处偏差多大属于正常,

网友:
个人理解:那个开始那段抖动,其实锁定过程,比如VCO震荡频率高于Fref,那CP需要抽电流,如果低于Fref,则需要灌电流,在来回切时,使相位锁定。锁定后那上面的Ripple才是CP不匹配得到的值。。。

网友G:
If it is an integer PLL, have it drive a divider with the same division ratio as the feedback one either explicit or implicit.  You should be able to look at the divider output phase noise. Deduct the noise power from this divider, then you have a sense of the noise only from the PLL under test.

网友H(2020-04-24):
高频ripple是VCO的二次谐波馈通过去的,忽略之,不会对噪声频率产生影响。频率低于环路带宽的接近DC的分量才是关键。

网友I(2020-05-27):
引用 网友H:
高频ripple是VCO的二次谐波馈通过去的,忽略之,不会对噪声频率产生影响。频率低于环路带宽的接近DC的分量 ...

大佬,请教下,像我这样的,锁定后vctrl还在这样周期变化20mV,导致频率也有很大变动,不能按照要求固定在某一频率的情况叫什么?相位抖动、参考杂散?可能是那一块出的问题,滤波器的参数不合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上传的图片不清晰,重新上传一下:

依我以前的經驗,有一點點像演算法收㪘性的問題

网友(2021-01-24):
提高仿真精度吧,把仿真时间步长调到1/500的输出信号周期

网友(2022-09-19):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2-11-21):
引用 网友G:
If it is an integer PLL, have it drive a divider with the same division ratio as the feedback one ei ...

请问大佬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我的PLL分频数=52 参考频率是16MHz,输出832MHz的RingVCO PLL在全工艺角和温度下 锁定后,Vctrl基本都有3mv左右的波动,请问最大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

网友(2023-04-12):
引用 网友I:
大佬,请教下,像我这样的,锁定后vctrl还在这样周期变化20mV,导致频率也有很大变动,不能按照要求固定 ...

加SDM了吗

网友(2023-07-05):
引用 网友I:
大佬,请教下,像我这样的,锁定后vctrl还在这样周期变化20mV,导致频率也有很大变动,不能按照要求固定 ...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佬,请教下,像我这样的,锁定后vctrl还在这样周期变化20mV,导致频率也有很大变动,不能按照要求固定 ...

你这个是charge pump结构的锁相环么,闭环的相位裕度多少呢

网友(2023-09-05):
引用 网友I:
大佬,请教下,像我这样的,锁定后vctrl还在这样周期变化20mV,导致频率也有很大变动,不能按照要求固定 ...

请问找到是什么原因吗,我的Vcntl变化12mV,CLK_VCO变化631.15KHz,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5-04-03):
引用 网友I:
大佬,请教下,像我这样的,锁定后vctrl还在这样周期变化20mV,导致频率也有很大变动,不能按照要求固定 ...

请我您解决了吗,我做的2.4G的锁相环,锁定时候vc上下波动10mv。并且我遇到另一个问题是我锁定的电压1.35V(映射到VCO的协调曲线对应的频率不是2.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