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6奇怪的问题,太奇葩了

楼主(2016-07-04):
virtuoso &打开正常,打开任意一个cell的版图,用q查看object属性,取消后第二次按q就没作用了,其他操作也一样,比如stream in/out,所有操作好像是一次性使用,第二次就不行了,也没有提示什么错误,求解释?

网友(2018-05-11):
请问问题如何解决的?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8-06-21):
我遇到的问题是显示不能自动更新,需要把窗口拖一下才能更新。

网友(2018-08-02):
回复 楼主:

   版主方便,傳張圖嗎?

网友:
服务器卡了?或者软件BUG   重启一下应该可以了

网友(2019-12-18):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用的是xshell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