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entaurus仿真不收敛

楼主(2016-07-04):
最近在仿一个隧穿器件,但是在仿真的过程中出现了以下问题
Supernodal had problems (zero pivot) !

仿真不收敛,不知道这是个啥意思,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17-02-12):
引用:Your simulation did not converge.

You can

a) either try a different solver i.e. Method=Super or ILS,

b) Try with different initial conditions

c) Try fine-tuning the mesh in locations you think are sensitive

你可以看一下下面的链接,What is SUPER NODAL HAD PROBLEMS (ZERO PIVOT ) in Synopsys TCAD simulation for Id_Vg simulation ? How to overcome from this error ? - ResearchGate. Available from: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os ... ome_from_this_error [accessed Feb 12, 2017].

网友(2024-10-18):
将调整求解器由Super调整为ParDiso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