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原理

楼主(2016-07-04):
小弟是新来做模拟的,好多模拟还不懂,不喜勿喷;
这个电路是一个电压箝位的电路,利用负反馈来使输出端的电压稳定,求大神指导下当输入端电压分别大于小于输出端电压时,电路调节的原理。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啦。

网友:
当输出电压Vout高于Vbias时,运放正端电压大于负端电压,输出电压升高,导致PMOS管栅源电压Vgs减小,电流Ibias减小,则电阻R两端电压降低,Vout降低。
反之亦如此。
不知道回答的对不对

楼主:
首先很感谢你的回答,你说的是对的,我还有一点困惑是:
运放输出端的电压增大和减小的量是相对于运放自身的共模电平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Ibias产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