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nwell能接低电位么

楼主(2016-07-04):
nwell什么时候需要接低电位,求大神指教

网友:
可以接 中间电位 看电路

网友:
一般接高电位,可以接中间电位。但是不能接与pring相同的电位。

网友:
接地都可以 看具体应用

网友:
肯定可以的啊

网友:
一般来说,NW都是接高电位,比如说电源,目的是为了使PN结反偏。在下面情况可能会有NW接地:
1、PNP BJT的B、C两端一起接地
2、IC中存在负压,那么power可能是0V,ground是负压
3、IO中的双向diode,如果是Psub的制程,也就是说没有DNW、NBL等,所有的地会通过Psub接在一起,都是0V,IO的双向diode可能会选择pdiode做箝位
若有接地的NW请注意是否会寄生diode forward,也就是順偏,以及latch-up。

网友:
一般都是接高电位,不然寄生的PN结很容易正偏。

网友:
可以接低电位,比如常见的MOM 下面的NW用作隔离时,NW就可以接地,但是要注意latchup 问题

网友:
6# 讲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