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ISO的LDMOS 在DCDC中的设计考虑

楼主(2016-07-04):
请问各位大侠:以前谁用过非ISO 的powerfet,并且负载电流为3A以上。 我总是担心会有大量的substrate noise 影响我的模拟电路,大家以前有谁用过类似的应用,采用什么策略避免noise的影响?

谢谢!

网友:
没有做过

不过,你的powerfet用PMOS实现,是不是就可以单独用一个井把它隔离开了???

网友:
3A, 那个功率管的面积好大的,散热,封装都得考虑。

网友:
我现在就在搞3A的同步buck,要要用sot的封装,,,

网友:
   这里有很多讲究,取决于你的器件工作模式,版图画法,保护环的做法,以及所需的隔离程度。

楼主:
这里有很多讲究,取决于你的器件工作模式,版图画法,保护环的做法,以及所需的隔离程度。
引用 网友A:

    大侠,能否帮忙给一些guideline?

楼主:
我现在就在搞3A的同步buck,要要用sot的封装,,,
引用 网友B:

    能否给个联系方式,讨论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侠,能否帮忙给一些guideline?

网友:
有LDMOS的工艺都有隔离的,DNW,NBL,PBL都是隔离作用
不清楚你以前用的LDMOS 隔离和现在的LDMOS的没有隔离具体指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