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综合的时候不要对门控时钟设置dont touch???

楼主(2016-07-04):
为什么综合的时候不要对门控时钟设置dont touch???

网友:
这个问题好奇怪,dont touch并不是设计规则,它只是一种需求,是否dont touch完全在乎你想怎么做。一般你设计中如果直接调用ICG或者库里的与门或门之类,意味着你潜在需求是想要设置dont touch的;否则你要是并不关心这个,你大可以写成clk&en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