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 Compiler 执行 place_opt 出现 Severe Error

楼主(2016-07-05):
做ICC1 2009.06的Lab1实验时执行place_opt命令遇到Severe Error错误,请教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执行place_opt的错误信息:
Beginning Coarse Placement
  --------------------------

Information: Running stand-alone coarse placer in a separate process using temp directory '/tmp'. (PSYN-605)
Information: Executable name is '/usr/synopsys/icc/linux/syn/bin/rpsa_exec'.  (PSYN-877)
Severe Error: Fatal error: Placer did not complete. (PSYN-375)
Error: psynopt has abnormally terminated.  (OPT-100)
Error: place_opt results invalid due to placer failure.
Error: A Severe error has occurred. To ensure that the script does not continue, the value of sh_continue_on_error has been overridden to be false. Your script is being interrupted. To see the Tcl call stack for the part of your script which generated the Severe error use the error_info command.   (CMD-103)
Error: Severe error encountered
        Use error_info for more info. (CMD-013)

执行error_info的结果:
icc_shell> error_info
Extended error info:
Severe error encountered
    while executing
"place_opt"
-- End Extended Error Info

网友(2018-10-30):
你好,遇到同样问题了,请问你解决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t_separate_process_options -placement false 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

网友:
man OPT-100
看看提示错误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神,果然解决了!可以说一下什么原理么

网友B:
我之前在icc时候也遇到过,
the command sets options that control whether the tool uses separate UNIX processes for extraction,placement and routing ........
但是后面可能会出问题,最好问题解决了在改回来

网友C(2020-07-30):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在icc时候也遇到过,
the command sets options that control whether the tool uses separate UNIX  ...

你好,我在输入 set_separate_process_option -place false后显示command not found,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2022-05-06):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在输入 set_separate_process_option -place false后显示command not found,请问怎么解决啊
...

set_separate_process_options -placement off

icc_shell> report_separate_process_options
Placer is in single process mode  <--
Router is in separate process mode
Extraction is in separate process mode

网友(2022-06-22):
我居然在搜索帖子的时候看到了曾经给我解答了很多问题的人的帖子哈哈哈

网友(2024-06-03):
谢谢,找到解决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