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设计迷失,请指教

楼主(2016-07-05):
看了一大推论文和书籍(只是有关电荷泵锁相环),可以搭出电路,也可以仿真出JITTER和相位噪声,不过越来越感觉自己在迷失方向。
看了很多论文,总结了一下设计PLL的流程:
1. pll线性模型,用MATLAB搭出一个行为级模型,然后仿真线性系统特性;
2. 搭建基本电路,进行仿真;(部分电路可以用VERILOG-A替代)
3. PSS+PNOISE仿真相位噪声;
4. 用MATLAB拟合相位噪声曲线;如果不合适重新调整电荷泵电流,滤波器参数,使得低频和高频下抑制相位噪声能够折中;

问过一些高人,PLL的关键指标:抖动,相位噪声和杂散,锁定时间。有高人能指出PLL的架构选择是如何在这些参数间折中考虑的?

于是找了很多相位噪声的IEEE论文,这些论文你索引他,他索引你。总感觉抓不到根本。

也许是我们的设计指标太低了,目前对JITTER和锁定时间没有太大的要求,MCU方向。感觉自己不知道怎么深入下去了,求指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附件两个问题:    1. 看了一些文章,感觉PLL设计涉及了很多信号与系统的知识,傅立叶变换,调制什么的,但是感觉不是特别明白?
    2. 如果对VCO的控制电压进行FFT分析,可以得到什么信息那?
    3. 对PLL输出的时钟,做功率谱分析有什么用那?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VC 做fft可以估计出spur性能,但是杂散有可能通过其他路径产生的。
对VCO做fft不是很靠谱,因为VCO的周期不是很准,因为有jitter,所以窗时间多长很难准确,这样做出来的fft,用来估计杂散不靠谱。

网友:
回复 楼主:
MCU对这些指标要求是很低,一般用不太上。指标从何而来?从应用要求而来。瞎看是没啥大感觉的,去参与做个通信芯片,这些指标就有感觉了。

网友:
jitter 要求不高,你可以提高功耗和面积的要求啊。比如CPU的 clock产生器PLL,要考虑很大的电源噪声,4GHz的PLL功耗最低可以做到多少,面积最小可以做到多少。技术是个无底洞。。。

网友:
可否列一个指标需求,例如频率,抖动,面积,功耗。。。对哦,你准备采用的是CPPLL还是TDC-based ADPLL还是BBPD-ADPLL?

网友:
有需求,有压力,确实更容易作出东西

网友(2023-10-15):
我也觉得PLL的讲义大部分都是在讲LPF,这个也关系到整个PLL的环路裕度,但是似乎没有一个讲义讲到该如何使用ADE仿真这个相位裕度,只能通过matlab来评估,这个我感觉不真实;

网友A(2024-03-20):
我有ADC,PLL以及BGR,LDO的视频资料,有需要的滴滴我

网友(2024-12-23):
引用 网友A:
我有ADC,PLL以及BGR,LDO的视频资料,有需要的滴滴我

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