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精品文章合集(500篇!)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求解STM32滴答定时器的作用

楼主(2016-07-05):
想请教一个问题,STM32的滴答定时器如果被关闭之后,单片机时候还能正常运行,查资料说,滴答定时器是单片机系统的心跳,给系统提供一个时基,这个定时器是不是不需要进行专门的设置(像普通的TIM一样),就一直在运行???,困扰好久了,求解,还有一半什么情况下才会用到滴答定时器去定时,用的最多的是TIM定时器!

楼主:
STM32的滴答定时器如果被关闭之后,单片机是否还能正常运行

网友:
应该可以吧,他又不是系统时钟

网友:
我很好奇,为什么要关闭这个时钟呢?

网友(2016-08-08):
我一般都不用

网友:
这个会影响你的系统么,开着也不会对你照成影响

网友:
Tick的关闭一般情况下对程序没有影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定时器,甚至比普通定时器的功能还弱一些

Tick定时器,主要用于嵌入式系统的任务切换,此时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定时器,普通定时器功能太强了,有些浪费
另外,Tick定时器,ARM是要求必须有的,并且spec是相同的,普通定时器由MCU厂商发挥,一般功能更强,数量也由MCU厂商决定

网友(2017-01-16):
回复 楼主:

网友:
可以关掉吧,不初始化不影响系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