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RS232的接口问题

楼主(2016-07-05):
如图是RS232的接口线,请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A端接在开发板的RS232接口(DB9),B端接在电脑上USB接口

网上有很多例子,都是讲的自收发的。这些例子是不是用的是A端接台式机电脑?

我的目的是把FPGA的代码每次生成8的bit读出来进行数据处理,是不是不需要写发送模块,写一个接受模块就行了?

rs232

rs232

网友:
FPGA侧应该写一个发送才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发送的是结果的输出……

但是串口调试助手里还是有一个发送框的,不明白怎么用

网友:
要写发送模块的
建议先了解一下232的数据传输协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调试助手应该是PC侧的吧?如果你只要读取FPGA板上发过来的数据,FPGA侧不是要做一个UART的发送吗?或者我理解错了,你这里指的发送接收模块是指PC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子产生数据,经过RS232.DB9接口,传到笔记本端USB接口,不过做了两天感觉现在差不多了,之前理解错了,应该是需要一个tx引脚,貌似RX引脚没什么用。

网友:
你这根线应该是USB转串口的线,A端接FPGA,B端接PC,在PC的设备管理器里就会多出一个COM口,这个COM口与FPGA的通信,串口调试助手就是对这个COM口的操作。根据你的需要了,看FPGA接收PC经COM口下发的串口数据的话,FPGA内要写一个接收模块,输入是PC的txd,输出是8bit的数据;如果FPGA同时还需要经过该COM口向PC传输数据的话,就还需要一个发送模块。都不是绝对的,根据自身需要进行修改的。当然,完善点的更好了。

网友:
你这个线来看,A端是接FPGA的,B端接PC,这样在PC的设备管理器里就会多出一个COM口,串口助手就是对这个COM口的操作。FPGA内部的接收模块是接收PC经COM下发的数据txd,恢复出8bit的数据;如果FPGA也需要经过COM口向PC发送数据的话,就还需要一个发送模块。具体的根据自己实际的需要来编写模块,没有绝对。当然,越完善的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