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哪位大神使用过MBP软件,求教使用

楼主(2016-07-05):
如题,哪位大神使用过MBP软件,求教使用

网友:
我用过,怎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要对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建模,手头有五个温度下的二极管的I-V特性,包括正偏和反偏,请问建模我还需要什么参数,囊用一组参数反映所与哦的特性吗?还是需要针对不同的温度建立对应的参数模型?能否给个具体的过程,谢谢/

网友(2021-05-20):
引用 网友A:

请问csv格式的数据如何导入M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