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仿真线圈串连电容

楼主(2016-07-05):
请教问题:我想仿真一个平面线圈,在线圈端部串联一个电容,这种情况怎么用HFSS仿真?谢谢!

网友(2016-11-08):
楼主,请问你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在线圈中添加电容

网友:
是应该直接画出来么

网友(2019-07-04):
先仿真线圈,然后放到Circuit加入电容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