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RULE写法

楼主(2016-07-05):
新学DRC
想问一下我想让某一层LAYER它之间的space只能是1um,如果这层LAYER的space小于或大于1um,DRC就抓出来要怎么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這個我昨天想到了,也已經試過,不過這樣和我想要的正好相反,就是等於1的全都抓了,我想寫出相反的,就是1的不抓,抓不是1的,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2016-11-26):
回复 网友B:

   EXT layer != 1这种写法会报错误啊?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貌似使用的是中文符号吧。。。

网友(2020-08-16):
应该是不能用!的

网友:
是不能用!的,显示语法错误,可以试下>=

网友(2020-10-14):
NOT EXT LAYER = = 1

网友:
EXT (layer) ==1
小括号取反,中括号取正

网友(2020-12-07):
使用 EXT layer <1 >1 就可以,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2021-08-27):
B = EXTENT A
C = B NOT A
NOT RECTANGLE C == 1 BY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