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整个tree架构不允许动

楼主(2016-07-05):
现遇到一个问题,scan和func长tree的时候会相互影响。如何长完scan的tree之后,将整个scan tree 架构冻结住,在随后长func的时候,不动到scan的tree架构,即使func的skew差些也可以。

网友:
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dont_touch_subtree
记得ICC的命令是这样的。

网友:
要找到scan func 的分差点,然后用楼上的命令

网友:
saveClockNets -asDontTouch
EDI cmd

网友:
不是应该先长func再长scan的吗

网友(2020-10-27):
DFT first in my 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