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ICG的clock_gate timing check问题

楼主(2016-07-05):
由于工艺库不提供ICG单元,clock_gate是通过“latch+and”实现的,但用DC工具对该clock_gate的timing check遇到一些问题
    首先,约束里设置了set_clock_gating_check命令,DC会查两条timing arc:
          a、DFF/q(ck) ----> latch/en的timing arc  (称为“a路径”)            b、latch/q(ck)   -----> and/a的timing arc  (简称“b路径”)
     DC工具在一般情况下会正常check上述两个路径,但遇到如下两个不理解的地方:

     1、若clock_gate的输出时钟没有接任何DFF(后面接了一个或门),这个clock_gate的“b路径”不会检查,即便我设置了
          set_clock_gating_check [get_cells  **/latch]

          set_clock_gating_check [get_cells  **/and]
          set_clock_gating_check [get_pins  **/and/a(b)()]

          set_clock_gating_check [get_clk  clk_name]
          这些命令都不起作用。
          我后来有尝试在该clock_gate后加上一些DFF而不接或门,这个clock_gate的“b路径”就顺利check了。

     2、“a路径”的hold检查也比较奇怪,由于用到的latch是高电平有效,所以在latch clk端加了INV,时钟周期是18ns,为什么时钟开始都加上了一个时钟周期呢?

  Startpoint: clkgen_inst/clkgen_maindiv_inst/clkmux_inst/clk2_flop_d2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_div)
  Endpoint: clkgen_inst/clkgen_maindiv_inst/clkmux_inst/clkgate_clk2/latch_dont_touch_inst
            (positive level-sensitive latch clocked by clk_div')
  Path Group: clk_div
  Path Type: min

  Point                                       Fanout     Trans      Incr       Path
  ------------------------------------------------------------------------------------
  clock clk_div (rise edge)                                         18.00      18.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8.00
  clkgen_inst/clkgen_maindiv_inst/clkmux_inst/clk2_flop_d2_reg/cp (dffs2x)
                                                                    0.00      0.00      18.00 r
  clkgen_inst/clkgen_maindiv_inst/clkmux_inst/clk2_flop_d2_reg/q (dffs2x)
                                                                    0.12      0.67      18.67 r
  clkgen_inst/clkgen_maindiv_inst/clkmux_inst/clk2_flop_d2 (net)
                                                                        2       0.00      18.67 r
  clkgen_inst/clkgen_maindiv_inst/clkmux_inst/clkgate_clk2/en (clkgate_0)
                                                                                 0.00      18.67 r
  clkgen_inst/clkgen_maindiv_inst/clkmux_inst/clkgate_clk2/en (net)
                                                                                 0.00      18.67 r
  clkgen_inst/clkgen_maindiv_inst/clkmux_inst/clkgate_clk2/latch_dont_touch_inst/d (latch)
                                                                     0.12      0.00      18.67 r
  data arrival time                                                                   18.67

  clock clk_div' (fall edge)                                          18.00      18.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8.00
  clock uncertainty                                                        1.50      19.50
  clkgen_inst/clkgen_maindiv_inst/clkmux_inst/clkgate_clk2/latch_dont_touch_inst/cp (latch)
                                                                                    0.00      19.50 f
  library hold time                                                         -0.46      19.04
  data required time                                                                     19.04
  ------------------------------------------------------------------------------------
  data required time                                                                    19.04
  data arrival time                                                                     -18.67
  ------------------------------------------------------------------------------------
  slack (VIOLATED)                                                                     -0.37

第一次用 latch+and 自己搭建clock_gate,望能有大神相助,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DFF使用下降沿抓过en后,再使用and来门控,只对and做clock gating check即可,好过用latch和and来搭建,DFF时序分析比latch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DFF+and后,通过设置set_clock_gating_check [get_cells  **/and] 命令来check AND门上的timing吗?

网友(2018-06-18):
clock gate 后面没有dff ,这个gate 是怎么加上去的? 门控本来就是加在 dff 的时钟上的。

网友(2018-09-13):
1.the clock is not used as a clock after the gating cell, then no clock gating check is infer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