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电压高温时,为何会翘?没有二阶补偿啊!

楼主(2016-07-05):
带隙是这么产生的
R5*(delta_vbe/R1 + vbe/(R3+2R4))=vbg
如图,为何高温会翘?

网友:
翘一点也没关系啊

网友:
是高阻poly电阻吗?高温时,电阻减小,IPTAT增大的原因?你继续放宽范围,也许只是上翘一个波峰,然后就又下降了也说不定,比较负温度系数是指数函数。。

网友:
按我的经验,一般是因为MOS管高温下的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较负温度系数是指数函数。。
    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