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写了一个直方图均衡化的程序,但是不能综合,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6-07-05):
module hist(clk,rst,im_input,im_output);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7:0] im_input;
output [7:0] im_output;

reg [7:0] im_output;
reg [14:0] hist_cnt [0:255];    //灰度计数,存入RAM
reg [14:0] hist_acc [0:255];   //灰度累加
reg [7:0] mem [0:16383];   //  存储像素值
reg [7:0] reshape[0:255];  //重新定义的灰度
reg[24:0] acul_reg;
reg [7:0] out_reg;
reg hist_cnt_en,hist_acc_en,cal_en,cal_over;
reg [14:0] i;
reg [8:0] j;
reg [8:0] k;
reg [14:0] l;
integer index;
parameter rate=10'b11_1111_101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for(index=0; index<9'd256; index=index+1)

begin

hist_cnt[index]<=0;

hist_acc[index]<=0;

end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i<=0;

j<=1;

k<=0;

l<=0;

hist_cnt_en<=1;

hist_acc_en<=0;

cal_en<=0;

cal_over<=0;

end

else if(hist_cnt_en==1)

begin

mem[i]<=im_input;

hist_cnt[im_input]<=hist_cnt[im_input]+1;

i<=i+1;

if(i==16384)

begin

hist_cnt_en<=0;

hist_acc_en<=1;

cal_en<=0;

cal_over<=0;

hist_acc[0]<=hist_cnt[0];

end

end

else if(hist_acc_en<=1)

begin

hist_acc[j]<=hist_acc[j-1]+hist_cnt[j];

j<=j+1;

if(j==256)

begin

hist_cnt_en<=0;

hist_acc_en<=0;

cal_en<=1;

cal_over<=0;

end

end

else if(cal_en==1)

begin

acul_reg<=hist_acc[k]*rate;

reshape[k]<=acul_reg[23:16];

k<=k+1;

if(k==256)

begin

hist_cnt_en<=0;

hist_acc_en<=0;

cal_en<=0;

cal_over<=1;

end

end

else if(cal_over==1)

begin

out_reg<=reshape[mem[l]];

im_output<=out_reg;

l<=l+1;

   if(l==16384)

begin

hist_cnt_en<=1;

hist_acc_en<=0;

cal_en<=0;

cal_over<=0;

end

end

end

endmodule

综合时出现问题:Map:116 - The design is empty.  No processing will be done.
ERROR:Map:52 - Problem encountered processing RPMs.

感觉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这个写法是典型的软件思维,要理解可综合的verilog是描述语言,描述的是硬件模块的功能和连接关系,在写之前的时候就要知道电路的样子,而不是写完后让工具看看能不能综合。

网友:
out_reg<=reshape[mem[l]]; 这样的语句,需要多少MUX或者比较器才能实现,考虑过吗?

网友A:
典型软件工程师的写法啊,呵呵。
不能在不同的进程中对同一变量赋值,数组的序号不能为变量。。。

网友:
for循环要用计数器来实现  不能用软件思维串行方式来描述硬件

网友:
多多学习别人的代码怎么写的,再开始RTL吧,不然写出来的都是坑

网友:
软件工程师其实可以试试C转Verilog,cadence和mentor都有这样的工具,比自己学习Verilog RTL要靠谱

网友(2016-10-04):
可以用ip核啊,不然太浪费资源,而且for循环是不可综合的语句

网友(2021-02-14):
引用 网友A:
典型软件工程师的写法啊,呵呵。
不能在不同的进程中对同一变量赋值,数组的序号不能为变量。。。 ...

請問 不能這樣用嗎?
reshape[mem[l]];

我寫這種 QUALTUS 可以綜合
不能這樣寫
那要怎樣寫?

不是固定值
要列舉所有的嗎?

网友(2021-04-09):
reg [14:0] hist_cnt [0:255];    //灰度计数,存入RAM
reg [14:0] hist_acc [0:255];   //灰度累加
reg [7:0] mem [0:16383];   //  存储像素值
reg [7:0] reshape[0:255];  //重新定义的灰度

这种写法FPGA资源会被你占用完的,而且综合工具会很费劲的往下走,同意楼上几位说的,用ram实现你的变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