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网表中npn管的发射极面积怎么写

楼主(2016-07-05):
作LVS前,我们导出CDL网表,对于npn管的发射极面积,请问在网表里怎么写,最好来个例子看看

网友:
为啥我写的答案会这样:
“输入内容存在危险字符,安全起见,已被本站拦截”

so,见附件 回复.txt (8.03 KB , 下载次数: 16 )

网友:
关注一下 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不同fab可能会不一样,要看lvs runset是怎么定义的,见过下面两种(以NPN为例):
1、就定义一种device叫NPN(可能分lv、MV之类的,然后会加后缀),netlist中面积要写进去,比如说area=25P;
2、根据面积来定义device,比如说有NPN4、NPN5(4/5代表的是长和宽都是4/5)之类的,netlist中就不需要写面积了。
总之,要看fab的定义吧!

网友:
.SUBCKT pm_npn2_wtp C B E Psub area=25.0 m=1 dtype=1 vtype=30
*.PININFO B:B C:B E:B Psub:B
.ENDS

管子的
XQ0 net066 net0243 net29 SUB pm_npn2_wtp area=25.0 m=1 dtype=1 vtype=30

上面的是例子
你看看代工厂提供的文件里的NPN的SUBCKT描述 area = xxx

楼主:
我查了BJT MODLE ,上面说area是系数,好像是指最小发射极面积的倍数,不是指面积。
calibre我没看,我在搞dracula。网表里的area=50,LVS时结果提示网表内没有定义发射极面积。

网友:
你好,能不能给一份bipolar工艺完整的PDK?

楼主:
谁能说说用dracula 和calibre都怎么写网表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简单方式,直接run lvs, 看抽出的 layout.sp, 参考里面的写!

网友:
CDL怎么写看你option怎么设置的